楼主(2017-01-04):
请问新手玩固定翼,用什么飞控好,请教了

网友:
现在的新手,玩个固定翼还要飞控

网友:
固定翼不要用飞控,除非你是老手玩长距FPV

网友:
新手飞固定翼可以选NX3或A3飞控,起到增稳的作用,减少因误操作引起的炸鸡。

网友:
umini,带返航,fpv的话,u22或者u2sg

网友:
用手动吧    手动和飞控完全两回事

网友:
u飞控 或者a控

网友:
a3增稳练练手感,固定翼视距不需要飞控。

网友:
u2sg 可以考慮,帶osd和返航功能。

网友A:
固定翼不要飞控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不要飞控也可以。

新手,飞翼,控制不好总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