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D7E控通道映射

楼主(2017-01-04):
各位帮个忙 实在是晕了 前一阵入手室内空心杯 又在其他家拍了华科D7E控 空心杯飞控在论坛里有好多讲解 现在和电脑连接调参都已弄的差不多了 就是这款华科D7E控的通道映射搞的我是直发蒙 大家看图吧 有懂的帮给详细讲解一下 在此万分感谢了

楼主:
现在都映射到油门通道 怎么改也不行

楼主:
哈哈 问题解决了 就是在“通道设置”基本选项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而我一直在长按“R+排序”里设置 弄的好乱 谢谢大家

网友:
搞定就好,d7e挺简单的,多摸索下就好

网友:
祝你爽飞

网友:
不懂帮顶,给力固件飘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都映射到油门通道 怎么改也不行

和我的一样!买了个DSM2接收机我D7e一直刷了m大的固件在用!搞了两三天通道都乱的 映射不过来!!最后把DSM2卫星机给退了!现在还不知道用那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买了个DSM2接收机我D7e一直刷了m大的固件在用!搞了两三天通道都乱的 映射不过来!!最后把D ...

虽然映射现在我弄清楚了 但是现在开控四轴无反应 不知道是森马情况 该设置该连接CF调参统统都走一遍 就是无反应

网友:
刷的什么固件?

网友:
如果刷d大5.0的不用换里面芯片,就可以支持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