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F650选一个航拍镜头,请大神推荐

楼主(2017-01-05):
组了一个650的四轴,4006的电机nazaV2的飞控,现在想选一个性价比好点的镜头来玩航拍,注意性价比要高!!!主要是穷没钱[捂脸][捂脸],第一次接触,看了论坛关于镜头的帖子,山狗、小蚁、鹰眼什么的,还有畸变什么的?看不太懂,求大神指教

另外简单玩航拍除镜头还需要买些什么东西啊?图传、显示屏?

网友A:
图传和显示器必须的,然后还有控制拍照的通道,图传只是辅助看当前的图像,摄像头就山狗还是小蚁都不错,只是正版比较贵,还有云台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和显示器必须的,然后还有控制拍照的通道,图传只是辅助看当前的图像,摄像头就山狗还是小蚁都不错,只 ...

大哥能帮我划拉一个基本配置的清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能帮我划拉一个基本配置的清单吗?

我没玩航拍,懂的也不多,怕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玩航拍,懂的也不多,怕误导

哦,好吧

你的空心杯飞起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好吧

你的空心杯飞起来了吗?

重新买了新电池,一直有在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买了新电池,一直有在玩

我的空心杯一直没飞起来,F3飞控,天地飞有刷接收机,但是一直解锁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空心杯一直没飞起来,F3飞控,天地飞有刷接收机,但是一直解锁不了

试试用一个开关通道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一个开关通道解锁

嗯,我回去试试。F3飞控没用过,不太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我出一些航拍机的零件  你要不要

网友B:
入门就玩大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门就玩大鸡

之前有一个250穿越和330多轴,都没有镜头

网友(2017-03-03):
不错不错啊!相机我觉得鹰眼7s很合适,在地面上拍的话还有取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