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单接收 双天线到底好还是不好?

楼主(2017-01-05):
这样的天线 是好 是坏?

网友A:
我说最近怎么这么多小白喜欢这样接天线?

网友B:
晕,这都行……干脆搞个天线阵多霸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说最近怎么这么多小白喜欢这样接天线?

还不发贴纠正一下?挽救小白们于炸机之困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不发贴纠正一下?挽救小白们于炸机之困境

这个应该让枫叶天线大神来进行专业的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让枫叶天线大神来进行专业的讲解

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啥用

有一点效果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最近怎么这么多小白喜欢这样接天线?

我也比较纳闷 这样应该没什么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这都行……干脆搞个天线阵多霸气

对啊 我也想问下 有效果我也去买个分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发贴纠正一下?挽救小白们于炸机之困境

这样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不行?

天线方面我也是小白。不过,通过看其他模友的贴子得到的结论是:不同极向的天线(比如棒子和蘑菇)直接相连,二者所接收的信号不是得到了共振和加强,而是相互影响和干扰。
对与不对请天线大神来解答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
这并没有什么用,这里只是自己实验过,2000mw图传,一个棒棒天线可以传输1公里,两个也没得到增程的效果,同楼上说的,不同极向的天线也试过,也不行,所以为避免炸鸡,还是就该咋滴咋滴吧!不对的请各位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