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滑牙怎么拆

楼主(2017-01-05):
有没有老司机有拆上螺丝胶和滑牙的螺丝的经验!

网友A:
用电磨,改成一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磨,改成一字

没办法磨

网友:
先钻孔,再磨个方锥敲进去!

网友:
螺丝胶的话加热就很好拆了,头子烂了还真不好拆,以前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靠钳子拧下来的  不过如果是沉头就没法了还有螺丝比较小的话小心拧断

网友B:
螺丝滑牙拿黄铜条对着螺丝砸紧,一端用力抵住,拿钳子扭铜身,扳手也可以,就靠铜本身的变形得来的一丝丝摩擦力把螺丝取出,不过有时拼的是运气。

网友:
磨成一字是最靠谱的

网友:
反正这么小的螺丝太费劲了 塑料壳的就不能用焊锡 焊锡是最快的

网友C:
清洗干净。试试AB胶。不行用电钻夹镙丝刀强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洗干净。试试AB胶。不行用电钻夹镙丝刀强拆

唉,日了狗啊

网友:
用手电钻反钻头,一钻就往外出了

网友:
用电烙铁加热,再拧试试

网友:
断螺丝取出器,就像楼上说的反钻头

网友:
淘宝搜“断丝取出器”,暴力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啥?

悟的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悟的舵机

看不出来。。。。。

网友:
电钻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滑牙拿黄铜条对着螺丝砸紧,一端用力抵住,拿钳子扭铜身,扳手也可以,就靠铜本身的变形得来的一丝丝摩 ...

好方法 学习了

网友:
直接加热让螺丝胶融化,铝合金受热膨胀变大然后扭

网友:
弄坏轮胎皮之类的东西放在上面,在用螺丝刀拧就可以了!

网友:
1.用电磨改为一字,再螺开,
2.用另一个沉头螺丝,十字面上强力胶或AB胶再紧贴花牙的螺丝,固化后,用钳子慢慢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