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sd显示问题

楼主(2017-01-05):
求教下大师这种情况怎么处理,osd没读出信息,f3飞控

网友:
同时上电摄像头和OSD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A:
tx RX互换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 RX互换试试看。

换过,好像也是那样,

网友B:
没接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好吧

还有该接的都接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过,好像也是那样,

1.TX和RX互换
2.地面站,初始设置,可选硬件,OSD,开启遥测。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X和RX互换
2.地面站,初始设置,可选硬件,OSD,开启遥测。
就ok了。

用的f3飞控,老晋cf的在哪里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f3飞控,老晋cf的在哪里设置

F3我用带OSD的分电板,matek的。

PIX就用你这种OSD。

CF不知道怎么设置OSD,应该是MWOSD-1.6.1.0,因为我玩穿越机只看电压,所以偷懒买了几个自带OSD的分电板用,省事多了。

网友:
这个界面与以前的那个穷人OSD有点像

网友:
是固件没刷

网友:
开启遥测

网友(2017-02-11):
刷osd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