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S 塔式组装

楼主(2017-01-0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BL-S塔式的组装

先说说我的配置吧:

机架:BBB正×214机架

电机:BBB 2206 2300kv

摄像头:Run Cam 雨燕

图传:奥姆威 200mw

电调飞控:BL-S塔式

下面我们开始来组装飞机

首先我们先把四个电机固定在机架的四个电机位上

然后我们把这款BL-S塔式固定在机架的中间,拧好螺丝,把四个电机线按顺序焊在四合一的塔式电调上

焊好之后,我们将接收机的线与LED灯 BB响合一的线,还有图传摄像头的线按照BL-S塔式上的接口把他们分别插进去

接下来我们把上壳装上,把线的布局排好,准备拿电脑上调参(调参的图片就不发了)

最后检查完调试完之后,准备去试飞

(模友们,本人第一次发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请谅解!)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装备不错,就是接收好大呀。。。还有BB响那的线可以再剪短点吧

楼主:
兼容的接收机还在路上,所以用的原装futaba接收机

网友:
比较有钱的穿越机

网友:
图传发热大

网友:
都是好东西,机器也装的漂亮,不错不错!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不喜欢四合一电调

网友:
穿越机烧钱啊

网友:
不错,机架是2B+1B的机架吗

网友:
都是高端货啊

网友:
好漂亮的飞机!

网友:
挺详细的教程

网友:
这个机架不是有人发帖原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