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穿越机问题,在线等,着急

楼主(2017-01-05):
一直都是在载入数据

求教啊,这个问题怎们解决??

网友A:
如果刷了最新的固件,中文版的好像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刷了最新的固件,中文版的好像用不了

那用哪个版本的,我不知道刷了没有,新手呐

网友:
重刷固件,换条线

网友A:
在浏览器里下载新牌地面站,怎么下百度吧,切翻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浏览器里下载新牌地面站,怎么下百度吧,切翻墙

是切记需要翻墙嘛?

网友:
用飞鱼地面站可以

楼主:
这个怎么办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办呐

下载飞鱼地面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飞鱼地面站试试

下了 飞鱼地面站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了 飞鱼地面站 还是不行啊

那我也不清楚了,换台电脑试试?飞鱼不用翻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切记需要翻墙嘛?

不翻墙你上不了酷狗

网友:
刷BF用飞鱼

网友C:
刷BF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刷BF固件呢

网友:
我的F3刷固件的时候也出过这样的问题,能连上,但是数据加载不了。后来的解决办法是重新刷固件,然后那里选择“完全擦除”full eras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BF固件就可以了。

z谢谢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