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怎么设置襟副翼混控

楼主(2017-01-05):
本人天地飞9通的控,如何设置襟副翼混控,试了好久都没成功,哪位仁兄给个详细的教程,最好有图片或视频,感激万分。

网友:
给你转个天7的设置方法,天9类似。
最近研究天7的襟副翼混控
要求:
1.可通过K2打开或关闭混控状态
2.打开混控时可通过V1调节襟翼下放角度,
3.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影响副翼动作
这样的好处飞行时可以跟据情况用V1调节襟翼角度,需要加速时直接用K2关闭,不用慢慢转V1收起襟翼,降落之前可在高空先把V1调到最大角度,降低高度后直接打开K2,不用在低空去冒险转V1
设置方法:
将两个副翼舵机分别插1通道和6通道(放弃Y线吧)
首先进入“襟翼副翼混控”,将混控设为“启用”,
进入“副翼差动控制”将混控启用,检查襟翼通道为“通道6”
摇动遥控的副翼杆,检查副翼是否正常动作,如果反向了,可以进入“正反设置”菜单设置副翼和襟翼的正逆向。
接下来设置襟翼动作:
进入“高级设置”,进入“可编程混控1”设置,先将K2键拔向下方,将“禁用”改为“开”,控制为K2;混控为V1→通道1(这个意思是将V1的动作混入通道1,即左副翼舵机中)将V1反时针转到底,然后调整“比率”和“位置”,设置襟翼的最大角度,再将V1顺时针拧到底,调整襟翼的最小位置;
再进入“可编程混控2”中设置另一面的副翼即可。

另:如果你想随时可以转动V1调整襟翼,而不用受K2限制,或者K2有别的用处,也可以将“控制”设为“油门”,比如设定值为油门:下,100%,那么就可以一直让V1控制着襟翼。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帮忙顶一个!!

网友: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