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如果飞机上图传用的是棒子天线

楼主(2017-01-06):
那地面接收端是选择蘑菇天线好呢 还是也用棒子天线好

网友A:
两棒子平行,距离很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棒子平行,距离很远的

接收也用棒子 不要用蘑菇?

网友:
百度一下各种天线的极化方式和工作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B:
发射端棒子,接收端蘑菇头,玩了很久了。对距离有要求的接收端平板,但是有方向性。
再说一下AOMWAY的配套棒子比一般的三叶蘑菇头好太多了。如果你用的是AOMWAY棒子,千万别小看这个棒子,别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端棒子,接收端蘑菇头,玩了很久了。对距离有要求的接收端平板,但是有方向性。
再说一下AOMWAY的配套 ...

嗯 我发射是用欧姆威的棒子的 j就是选择在想接收是用棒子好还是蘑菇好?

网友:
效果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C:
磨姑配平板

网友D:
棒子对棒子,蘑菇对蘑菇或者平板

网友E:
LZ图片是精灵2还是3?为啥不用原装的图传、天线和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图片是精灵2还是3?为啥不用原装的图传、天线和接收?。。

精灵1改的  v2 飞控 穷人n2osd 欧姆威600mv图传 飞宇g3云台 氙气闪光灯 精灵2v+拨轮版遥控器  小飞手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姑配平板

手上只有棒子跟蘑菇怎么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棒子对棒子,蘑菇对蘑菇或者平板

棒子对蘑菇不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也用棒子 不要用蘑菇?

你要距离远。原装棒子就行。前提是不能拿尖指着。蘑菇全向性好但距离没棒子远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先理解天线的极化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距离远。原装棒子就行。前提是不能拿尖指着。蘑菇全向性好但距离没棒子远

你的意思是接受 发射都用棒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只有棒子跟蘑菇怎么配

磨姑发射

网友:
五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端棒子,接收端蘑菇头,玩了很久了。对距离有要求的接收端平板,但是有方向性。
再说一下AOMWAY的配套 ...

那接受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