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怎么用好赢铂金30A 供电

楼主(2017-01-06):
如题,我有一套  APM2.8   好赢铂金30A    郎宇4112s    电流器   osd  什么的          现在有个什么问题  现在我的APM   供电供不上     用电调端  供电的话  APM 没电  用电流器供电的话 电调没电     全部按照泡泡老师的  指导来的      不明白为什么  没电    。。  还有 我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来 刷apm   在清零设置的界面   他一直自己  刷乱码符号  自己根本打不了命令。求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有点乱,大师你看看这样行吗

电池出线→电流计        电流计排线   →飞控
                                   电流计电源线→电调正负极

你确定你是电机电调没电?如果全部接上还没有电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找个电表来打一下通断路的说

网友:
= =都是这么来的,搞定啦?

网友:
你自己这样刷屏,怎么能让人来帮助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出线→电流计        电流计排线   →飞控
                                   电流计电源线→电调正 ...

电流计出线我没有接电调。。。。。。。。  新手别笑话我

网友:
apm用电调供电很简单的啊,电脑正负极接动力电。电调油门信号线接到apm的输出3通道上,不过要注意跳帽
如图

网友:
你刷屏了人家看不到评论哪懂你说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接的啊   电调 红线都挑了      这样APM有电   电调点机没电啊

建议你仔细看看泡泡教程 电调电机不根本就不是从飞控取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不想用电流计的话可以在分电板上焊接一个5Vubec,通过ubec给飞控供电,至于跳线帽拔插就随意了,区别在 ...

可能有点乱,大师你看看这样行吗

网友:
好像有个跳线,楼主仔细看看!

网友A:
另外不想用电流计的话可以在分电板上焊接一个5Vubec,通过ubec给飞控供电,至于跳线帽拔插就随意了,区别在于ubec是接电调端还是接接收机端

楼主: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楼主: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楼主: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楼主: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楼主: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楼主: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楼主: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楼主: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楼主:
求助啊!!!!!!!!!
求助啊!!!!!!!!!
求助啊!!!!!!!!!

网友B:
用电流计给apm供电 电调不需要供电 正常接一根信号线 一根地线也能用

网友C:
APM地面站从哪个版本删掉终端功能了,可以在配置调试里面清除所有参数,一样的

网友C:
仔细检查接线,如果你的分线板没坏的话,肯定是你接线错了

网友D:
所有参数列表里清除配置

网友E:
APM2.8用bec的话,应该要拔掉还是插上一个跳线帽,仔细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电调只要你焊接没问题,正负分清楚没搞错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F:
你把你的接线图片发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你的接线图片发出来看一下

回去给你画一个,现在在上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流计给apm供电 电调不需要供电 正常接一根信号线 一根地线也能用

我就是这样接的啊   电调 红线都挑了      这样APM有电   电调点机没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地面站从哪个版本删掉终端功能了,可以在配置调试里面清除所有参数,一样的 ...

清空参数的时候  他自己不停的输入乱码    自己根本就输入不进去 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检查接线,如果你的分线板没坏的话,肯定是你接线错了

没用分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参数列表里清除配置

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   清空APM 配置的时候  不停的乱码     输入不进去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E:
APM2.8用bec的话,应该要拔掉还是插上一个跳线帽,仔细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电调只要你焊接没问题,正负 ...

没有 BEC 啊    - -   愁死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清空参数的时候  他自己不停的输入乱码    自己根本就输入不进去 命令

不用输命令的,在所有参数树那,右边有个清楚所有参数,APM终端功能已经被砍掉了,你当然用不了,现在地面站的终端是留给PIX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输命令的,在所有参数树那,右边有个清楚所有参数,APM终端功能已经被砍掉了,你当然用不了,现在地 ...

好吧   已经清空了        还是不行- -

网友:
五十包邮给我发过来

网友:
什么不行

网友:
电池正负极接电流计进口,电流计给apm供电,然后电流计出口接分电板电流进口,你的分电板都没有供电,电调有电就怪了,电流计是接在电池和分电板中间的,电池供电,经过电流计,然后给分电板供电,你现在是单独的电池给电流计供电,但是没有给电调供电,电调有反应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