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解锁后电机动一下就不转!求高手大神指点!

楼主(2017-01-06):
本人是航模新手,最近才开始玩的多旋翼。在淘宝买了一套散装的F450配件照卖家的教程组装。配置是APM2.8飞控带GPS,F450机架,富斯i6遥控,两块52ma锂电池,DXM2216 810KV电机,雷神30A带供电电调……其他就不一一列举了。按卖家的教程组装好刷好固件设置好后拿去试飞,真飞起来了,但是后面因为是新手,可能有一些没有调试好,飞行不稳,最后掉下来几次侧翻了几次。最后就无法解锁了,或者所解锁后怎么就加油门电机都不转。然后就拿回去重新刷固件,刷的过程中罗盘校准的时候几次都没不能校准,就是罗盘转到没法校准,然后按教程改用内置罗盘,可以校准了,又再重新改回来用外置罗盘,就好了,可以校准罗盘了。按步骤校准机架、罗盘、加速度计、遥控等等……一切OK!但是后来发现,只要拔下USB线,就无法解锁,或者说能解锁,但电机就动一下就不动了,怎么加油门电机都不转。但是只要插上USB线,就能解锁,加油门电机就转,就一切正常。我是新手,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不知道怎么弄,求高手大神指点!!!!才飞了2次呢……

网友:
可能是飞控检测最小控制值有问题吧

网友:
重新校准一下电调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供电引起的。

换个5V3A的bec,别用电调供电,电调输出的电流不稳定,还非常小,波纹大。

网友:
顶一下吧,不解锁的问题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供电引起的。

换个5V3A的bec,别用电调供电,电调输出的电流不稳定,还非常小, ...

已经在淘宝买了那个BEC了,只能到到货了再试试

网友B:
52ma电池神了,楼主没记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ma电池神了,楼主没记错?

嗯,写错了,是5200ma,大神你很细心啊,但是大神你来是研究我错别字的还是我说话语法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帮我解决问题,而不是纠结这个小细节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写错了,是5200ma,大神你很细心啊,但是大神你来是研究我错别字的还是我说话语法的?如果可以的话我 ...

我不是大神,是新手!

网友:
多半飞控有问题了 。 可以更换一下供电方式试试看

网友C(2017-04-21):
引用 楼主:
嗯,写错了,是5200ma,大神你很细心啊,但是大神你来是研究我错别字的还是我说话语法的?如果可以的话我 ...

请问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搞都不行。

网友:
换个飞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搞都不行。 ...

这解决是解决了,但我后来又炸机了一次,又出问题了,就不想再弄这个了,直接换naza lite 飞控

网友:
抱歉了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为什么 你知道的 什么你不知道 是为了牛币 签到太慢了!!!

网友(2017-05-28):
可以,但是也长不了多少。因为重了。电池重了,对你的电机又会有磨损

网友(2017-07-09):
是不是BE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