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充电器怎么给遥控器的电池充电

楼主(2017-01-06):
iCharger 冲电器怎么给遥控器的电池充电,怎么冲不了啊,大神来看看看啊

网友A:
只接平衡头是充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接平衡头是充不了的

那应该怎么弄,这电池只有平衡头 啊

网友:
电池还有jst和田宫头那些吗,那个也要接上,这种串充平衡充,充电是通过那个接头充的,平衡头是用来检测单片电芯电压,也·以及平衡用的。

网友:
jst的插头要接

网友:
高端货不会用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弄,这电池只有平衡头 啊

明明还有JS接头、杜邦头、田宫接头的。除了插上平衡头,还得选择前述三种接头的任意一种跟充电器的输出端(一般是T插)连接,如果不匹配则需要接转接头。

网友:
也即是用个放电端的插头也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