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什么电调的进线和出线规格不一样

楼主(2017-01-06):
买到好盈天行者80A电调,突然发现电调接电池的线是12AWG,而接电机那边的线却是14AGW,14AWG的线明显要比12AWG奶电流要小很多,请问这是因为出电机那边的线电流会小很多吗?

网友:
因为出线是3根呀,进入电调的电流还有一部分给5v bec,还有一部分发热

网友:
这个正常

网友:
楼主你可以这么理解:假设电调的转换效率是100%,输入和输出功率一样;输入端的电流由2根电线承担,而输出端由3根电线承担,所以分摊到每根电线的电流就少了。

网友:
电调进线端是直流电,出线端是三相交流电,简单说如果不考虑电调本身耗电,进线电流是每条出线电流的根号3倍,所以进线比出线粗。

网友:
电线都是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