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降落慢和摇晃的问题。

楼主(2017-01-06):
终于把视频搞好了。不过给压缩过。没有原本清晰。就是修复OSD和图传的高飞视频。
今天飞900米的视频,下降到400米左右电量器响。之后就小炸。。嘻嘻
看看降落摇晃不稳定,是什么回事!
谢谢大家!!!

机机是 飞越650机架。
             3508  380KV
             30A电调
             15寸的浆
              APM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HZC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 ...

好好的。。明白

网友B:
减震球是什么减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震球是什么减震球?

有4个大球,4个小球。。8个减震球
加了机块云台板。。。嘻嘻

网友C:
apm都敢这么飞 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都敢这么飞 厉害了

嘿嘿。。哪要什么飞控?还有我的摇晃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pm都敢这么飞 厉害了

为什么这样说?求普及知识!谢谢!  正在入ap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4个大球,4个小球。。8个减震球
加了机块云台板。。。嘻嘻

漏个照片呗

楼主:
好的。。。共8个球。上4个。。下4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这样说?求普及知识!谢谢!正在入apm

apm容易出错我现在手头也有两套买极翼飞控了

网友E:
多轴在下降过程中,是通过降低螺旋桨转速来下降的。转速降低,抗风性能和自稳性能也会降低,摇晃是难以避免的。
楼主PID仔细调节了吗?可以调节PID使飞控的稳定最大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pm容易出错我现在手头也有两套买极翼飞控了

那你觉得什么飞控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你觉得什么飞控比较好!?

听说p2 pro比较好 我就入手了p2pro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轴在下降过程中,是通过降低螺旋桨转速来下降的。转速降低,抗风性能和自稳性能也会降低,摇晃是难以避免 ...

哦哦。。原来是这样的。。我的PID值没有调过。因为网上没有针对飞越650机架调PID的教程。是不是大机跟小机的调法不一样。听说大机的roll速率和pitch速率是分开调的。
您能教教我吗。谢谢您!!!
下图是我的PID值。就是买回来就是这个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p2 pro比较好 我就入手了p2pro

P2 PRO飞控贵呀。。不过肯定比APM好多的。。您用过的感受怎么样。有飞控在飞行时的视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共8个球。上4个。。下4个

这样不会增重很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P2 PRO飞控贵呀。。不过肯定比APM好多的。。您用过的感受怎么样。有飞控在飞行时的视频吗?

我也是刚刚买了 等试飞以后给你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会增重很多吗?

不会这么重的。。就是比原装的重一点点。。不多。。

因为我原装的有果冻,,现在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刚刚买了 等试飞以后给你看视频

嘿嘿。。等你等你。。如果是跟大疆差不多的话,我也考虑P2 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等你等你。。如果是跟大疆差不多的话,我也考虑P2 PRO

没问题 就是最近几天 昨天用的顺丰 很快就到

网友:
此贴不错,不太懂 来学习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哦。。原来是这样的。。我的PID值没有调过。因为网上没有针对飞越650机架调PID的教程。是不是大机跟小 ...

一言难尽。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376&highlight=%E7%90%86%E5%B7%A5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言难尽。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376&highlight=%E7%90%86%E5%B7%A5
可 ...

这个视频我早看过了。嘻嘻。他提到飞越650的roll跟pitch是分开调的。理工没说这个。。
还谢谢你。。。你说一言难尽。。是不是有什么痛苦的经历。。嘻嘻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听说p2 pro比较好 我就入手了p2pro

要比apm贵好多啊

网友:
自动调参,调完低空高速下降试好再高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比apm贵好多啊

贵啊 比pix都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这么重的。。就是比原装的重一点点。。不多。。

因为我原装的有果冻,,现在就没有了。 ...

我的云台风一吹就会晃,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减震球用的大疆的减震球

网友F:
兄弟你这是没电了,动力不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云台风一吹就会晃,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减震球用的大疆的减震球

那你的云台有没有出现果冻呢?
发你的云台和机机图片看看。研究研究。。
我的减震球是随便随便的,没有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这是没电了,动力不足了吧

兄弟。。是没电。。不过平时在低空测试的时候都会摇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云台有没有出现果冻呢?
发你的云台和机机图片看看。研究研究。。
我的减震球是随便随便的,没有什 ...

没有果冻,就是晃,一有风就会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