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F3不能解锁

楼主(2017-01-06):
这几天 谁的晚吃的少 怎么这么简单问题到我在都是难题了 怕麻烦买的成品空心杯 又拍了华科D7E控让商家刷的固件加的各种开关 想到到手就可以爽飞 现在别说飞 连电机都没转动过 唉不啰嗦了 求助各位高手大神 怎样解锁 怎样解锁 在CF各种设置就是无法解锁实在是晕 不说了  快过年了也让我爽玩爽飞吧

网友(2017-08-18):
你怎么连地面站的啊

网友:
油门最低,航向最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太感谢大家的帮助 经过半宿的研究 哈哈可以解锁了 空心杯通电遥控解锁推油门电机转了 太开心 有劳各位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做的吗

网友(2017-01-12):
搞好软件再说

网友A:
对了这个油门需要调,遥控的舵量,最低900多只有,最高1900只有,开可以解锁好像

网友:
如果控和飞机是一个卖家,可以让他调试好,回家就飞!!!

网友:
遥控油门最低值超过了油门设置最低值,飞控识别你油门没归零,怕误伤你。所以不转

网友:
油门调到900以下,就能解锁

网友:
观察CF里面的那个通道隐射的条,用遥控的微调把油门调到1000以下就可以了。摇杆解锁不安全,最好还是用开关解锁

网友:
行程量调成1000∽2000

网友:
遥控器没在中位

楼主:
真是太感谢大家的帮助 经过半宿的研究 哈哈可以解锁了 空心杯通电遥控解锁推油门电机转了 太开心 有劳各位大神高手就不一一回复了 迈出了艰难第一步 希望以后能容易些 不过还有些问题还得麻烦大家帮给解答一下 多谢多谢

楼主:
为什么在此推油吗 电机不同步呢

楼主:
自稳 半自稳 手动该怎样设置呢?我现在的设置是什么模式?多谢各位了帮忙给解答一下 谢谢了*^_^*

网友:
最底值没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 半自稳 手动该怎样设置呢?我现在的设置是什么模式?多谢各位了帮忙给解答一下 谢谢了*^_^*

ARM是开关解锁,ANGLE是自稳,Horizon是半自稳,空白就是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这个油门需要调,遥控的舵量,最低900多只有,最高1900只有,开可以解锁好像

此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