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一般油门推多少就能起飞了

楼主(2017-01-06):
我的配置单
电调。好盈30A
电机。朗宇2212   980kv
机架。f450
飞控。apm2.8
遥控器。at9
电池。jmp3300mah。3s  25C
为什么起飞油门要推一半以上才能起飞。这样正常吗
   求大神看看。

楼主:
还有电机为什么会怠速呢

网友:
正常的,重量越轻起飞油门越低续航越久

楼主:
我是推一半以上才会起飞啊。不是推一点啊。 那不是更不好啊

网友:
自稳模式,起飞油门看你动力大小和机器重量。

定高、定点、loit等模式,50以上油门起飞。

具体看你什么模式。

楼主:
要是自稳模式50还飞不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超过一半以上,就说明飞机有点重了,不过没什么影响,只不过续航时间可能短一些

网友:
4O左右,手动

楼主:
不航拍可以把架子的4个脚拿掉吗

网友:
看你负荷重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