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s500黑白色机臂强度不同,造成共震无法起飞

楼主(2017-01-06):
四轴s500的黑色机臂强度大一点,白色的软一点,用手分别扭动黑色和白色机臂就有明显的区别。今天用的是X2216电机,1045桨,桨是新的,白色机臂小油门抖动厉害,一离地就翻,肉眼能明显看到机臂末端和电机在那里抖,幅度很大。
今天另外购买了黑色机臂,到货换上试试。
请问玩这个机架的模友有遇到过像我这样的情况吗,你们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感谢以下模友的回复,黑色机臂收到了,换上去问题解决。白色的机臂确实是太软了。
刚试飞回来,没问题。本来想挂狗和云台上去的,怕炸鸡损失太大,用配重代替,重量和云台加狗相同。

网友:
机臂太软刚性不够,现在市面F450 550玻碳混合的机臂质量参差不齐,最好还是用碳纤管机臂的机架够结实能有效降低共振,同时好的电机和桨也能最大程度降低震动

网友:
我看有铝管的机架,会重一些?

网友:
架子太轮

网友:
确实是 我也捣鼓过换碳纤维机架吧

网友:
架子软不一定会共振,有时候刚性很大的架子反而会更加传导震动,就像硬的桨动平衡反而不如软的桨好,楼主可以先考虑下解决桨和电机的震动,确认,桨是否平衡,电机是否正常,其次桨,电机是否反向,再或者飞控感度是否正常,个人感觉飞机不会因为这个起飞就侧翻

网友:
不应该啊,再便宜的也不会

网友:
肯定不是臂的原因

网友:
我的就没事啊!s500断过机臂,又配的,没见翻啊!

网友:
一般不会因为机臂的震动导致无法起飞。我用几十块钱的F330机架都航拍过,没问题。
建议楼主检查电机转向、电机动平衡、螺旋桨动静平衡和飞控设置。

网友:
我的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