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GPS天线的安装方法有多少种

楼主(2017-01-06):
我观察到成品品牌多轴,比如大疆部分机器的GPS天线都是在机壳内部,外面看不到像F450 S500外部把GPS天线举的高高的,很是羡慕。原因,携带方便,看起来也美观。
那么,我们的多轴的外置GPS天线除了举高安装,能否安转于机臂上,疑问的是机臂上也有电调,如何做屏蔽防干扰?

网友:
电调可以包铜箔纸,关键是还要远离电机,磁钢全是强磁,干扰更大,
想好看你得先有个机壳,然后gps可以固定在机壳内部上方,底部同样用铜箔纸包着,装好看下gps搜星是不是正常

网友A:
楼上的都在误导人,GPS架高是因为外罗盘的缘故,日过单纯GPS,怎么弄都行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的  顶顶顶  让更多的大神看到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都在误导人,GPS架高是因为外罗盘的缘故,日过单纯GPS,怎么弄都行

外罗盘带GPS一定要举高吗?刚想一起装壳里,求指教

网友:
这个,说不准好点的罗盘不用特需保护

网友:
手机里的gps是怎么布置的

网友:
但从接收效果来说只要GPS陶瓷天线朝上没有金属遮挡安哪不影响接收效果,自组的架起来主要是像上楼一位模友说的使罗盘避开一些磁场减少干扰,精灵的GPS底部也是有锡箔和海绵胶包住的

网友:
的确如此,泡泡教程里面有讲,罗盘干扰

网友:
主要是罗盘和Gps一起

网友:
不被挡住就好

网友:
精灵的罗盘在脚架最底下

网友:
我放在过机臂上 可以

网友B:
GPS举高就是应该不让磁罗盘干扰,APM的gps固定好为止后做一下磁罗盘的校准,如果是NAZA飞控,需要用尺测量下X,Y,Z(X,Y是GPS跟飞控距离,Z是gps 跟飞控的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举高就是应该不让磁罗盘干扰,APM的gps固定好为止后做一下磁罗盘的校准,如果是NAZA飞控,需要用尺测量 ...

naza量xyz有什么用

网友:
The specimen(s) 1, 2, 3 was(were) resubmitted on Jan. 11,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