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泰世X7尾中联上的几米螺丝是几号的

楼主(2017-01-06):
如题,烦请知道的模友告知我一下。上个尾中联上的螺丝死了,拧断两把螺丝刀没弄下来,最后直接把桨夹拿下来了,换了这个新的尾中联,但是没有几米螺丝了。

网友:
里面有螺丝胶,加热一下

网友:
不知道,帮楼主顶个!

网友:
螺丝刀质量不行,买上千一把的螺丝刀

网友:
不知道,帮不了你。

网友A:
螺丝刀不行,买得起这个飞机,怎么也要买一把好螺丝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不行,买得起这个飞机,怎么也要买一把好螺丝刀啊?

螺丝刀不错的,HSS高速钢,螺丝打了胶水,螺丝刀直接拧脆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刀不错的,HSS高速钢,螺丝打了胶水,螺丝刀直接拧脆断

这个的话平口螺丝刀刚刚适合那种,首先用电烙铁加热螺丝,然后平口螺丝刀使劲卡住强行拧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