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s控改油门求助

楼主(2017-01-07):
各位大侠前辈好心人,请问下富斯i6s控改油门如何修改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麻烦问下,电源插口前面的三个脚的元器件上面写什么

网友(2017-02-06):
拆开,拆掉对应的弹簧,卡扣。然后在旁边锁上一片止滑片。

网友:
止滑片包装里面有吗?我的控怎么没有这玩意

网友(2017-03-27):
没有,这个是人家网络上抓的图,人家自己作的。

网友A(2017-05-24):
楼主你是指改左右手油门吗,自己交换两个遥感位置就行

网友(2018-11-05):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指改左右手油门吗,自己交换两个遥感位置就行

我的是AT9S的控,为啥改了之后没法解锁了。。

网友(2018-12-25):
你说的是左手改右手或右手改左手吗?如果是这样,你把遥控器拆开,把那两个遥控模块互换一下,然后进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