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两个迷你小电直对不上频的 有懂的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7-01-07):
红外的 感应式遥控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

是不是和我的一样的

网友:
奇葩遥控

网友B:
这个对频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频比较麻烦

这个接收能不能换到别的红外控上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接收能不能换到别的红外控上用

应该不能

网友(2018-04-29):
玩具的控和接收的对频要看它们制式与信号密码,运气好的话可以对上

网友(2019-11-21):
遥控距离不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