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快求大神解锁

楼主(2017-01-07):
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搜到星

网友:
重新校准罗盘和加速度计

网友:
需要gps定位

网友A:
APM的解锁有一项安全机制,他会先检查陀螺、遥控、气压、罗盘、GPS等数据,如果其中一个数据存在问题,比如陀螺倾斜过大(机身没有放平),气压数据异常,GPS没有定位,APM就不能解锁,红色LED快闪发出警告。如果你不想使用这个自检功能,也可以设置跳过自检解锁:连接MP与APM,点击Config/Tuning(配置调试)菜单,选择Full Parameter List,在所有的参数表格中找到ARMING_Check参数,将它的值改为0即可关闭解锁检查功能,默认是1。一般情况下请不要关闭这个功能。你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在室内GPS没有搜到卫星,不能定位,所以自检不通过,不解锁。单独忽略GPS检查,可以将ARMING_Check参数设置为9 。在室内调试,一定不要装桨,切记!

网友:
没有搜到足够的卫星

网友:
GPS拿去晒晒太阳,晒久点

网友:
这是什么飞控调参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的解锁有一项安全机制,他会先检查陀螺、遥控、气压、罗盘、GPS等数据,如果其中一个数据存在问题,比如 ...

教科书一般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