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云台的大神来看看

楼主(2017-01-07):
如图,两块板子画圈圈的原件能互换吗?什么mos管的不太懂,,求助魔友

网友A:
不懂帮顶,好好的干嘛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好好的干嘛要换

板子坏掉了,,寻思能不能把以前的坏板子上的原件换一换

网友:
可以换 同型号就好 记得管脚顺序要对哈 每个片子上有个点 位置要对

网友:
看元件上边的丝印。如果型号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可以换,但是你要把另两路的芯片看看和你换的芯片是不是一样,要是不一样,建议还是别换了。

网友:
离永康远么

网友B:
不远拿过来,我给你换,上次我换完了还有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远拿过来,我给你换,上次我换完了还有多

哈,我自己换好了,有焊台的,谢谢啦

网友C:
不能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瞎用

已经解决,两个Mos管换了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