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上空速计网上讲的校正后显示的数据悬殊那么大呢

楼主(2017-01-07):
最近一直在折腾APM,买了空速计,按照白娘将空速自动调参设置1,上天飞5分钟后,改为1,校两次都是这样,无风情况下地速和风速悬殊太大,什么问题,是不是没校好,还是正常的,还是哪里没整对呢?

第二次校正后

第一次校正后

网友:
空速校准:
         1、APM2.76以上有自动校准功能调整ARSPD_RATIO参数(设为2适应多数的飞机),来应对频繁的方向改变。 要打开自动校准,ARSPD_AUTOCAL设为1。
         2、起飞用定点绕圈模式飞行5分钟(也可以其他模式),然后在MP下的参数列表发现通 过刷新,出现新的 ARSPD_RATIO值(注:APM每2分钟检查,如数值出现5% 以 上的变化,这数值就被更新暂存)。
         3、降落,并将ARSPD_AUTOCAL 改回0,不再做自动校准。
         4、检查新的ARSPD_RATIO数值,应该介于1.5 ~ 3.0。如果超出范围需要检查气管泄 露可能,或要改变空速计的位置到不受机体的干扰。
         注:自动校准也会自动补偿高度对于空气密度的影响。
         注:如果在极端温度下,因为一些空气温度等影响,值得再做一次校准。
你在仔细的看看教程,重点的地方我圈红了。调试要仔细,还有,你空速管安装在机体什么位置,是否管路有折叠?或者堵塞?采集器是否靠近干扰源(433 915 2.4G 1.2G)?重要的是,空速管是否吃风?是否安装在机体扰流的部分?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别嫌麻烦,调试好了APM会给你惊喜的。

关于飞机左右摇晃,我感觉是重心靠后,有点失速前的感觉,但是又有一点像重心考前,所谓的转弯就金鱼尾。在好好的试一下重心。
(说的不对请包涵,祝爽飞。)

网友:
我都没调好

网友A:
不懂帮顶。一直不明白地速和空速的区别。如果飞机在天上静止,这时地球在自转,那么地速是地球自转速度,空速是多少呢?

网友:
固定翼才需要这玩意

网友:
不错不错 空速计多少钱啊

网友B:
空速计多少钱啊
固定翼还是很需要空速计的,毕竟这样才能不让飞机进入失速的境地,光有地速在顺风与逆风时,差别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速计多少钱啊
固定翼还是很需要空速计的,毕竟这样才能不让飞机进入失速的境地,光有地速在顺风与逆风时 ...

一套93元,不好校,网上没好多指导资料,自己慢慢摸索中。

网友:
不太清楚呢。。。。

网友:
哪位专家来回复一下?

网友:
好贴顶起来,好好学习天天炸机,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套93元,不好校,网上没好多指导资料,自己慢慢摸索中。

哪里买的,我也想搞一套

楼主:
至今未解决。需要有人来折腾啊,这事。

楼主:
不折腾了,没找到原因,不过不影响飞行,一样继续飞。。谢谢大家的提醒和帮助。

网友(2017-03-07):
发现论坛关于空速计的文章很少。谁来写一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一直不明白地速和空速的区别。如果飞机在天上静止,这时地球在自转,那么地速是地球自转速度,空 ...

纠正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认为空气与大地是分离的。不可否定在高空空气流向流速与地面关系不大。但是近地面地区无风时空气可以看成与大地为同一物体,风速是额外的矢量。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人感觉不到风。如果按照您的说法地球自传不带空气转,那么地面上的一切都会被狂风摧毁。

网友(2017-09-13):
引用 网友C:
纠正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认为空气与大地是分离的。不可否定在高空空气流向流速与地面关系不大。但是近地面 ...

这才是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