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闲置烙铁改造热风枪!

楼主(2017-01-07):
先上成品图:

用到的材料:烙铁,小鼓风机(我用的是泡泡枪里面的,小孩玩的哪种)一根空心管(和烙铁头直径一样的)手机充电器。
手机充电器
处理一下手柄
手柄还是有点长的 锯掉一点
扩孔放置风机
孔扩好了,假组一下不错挺合适的
风机直接放进去,手柄上包热缩皮
开孔放进电源线,还是比较简单的!
线接好了,热缩皮套上 快完成了,哈哈
接好的半成品,电线旁边的热缩皮接线以前先套上不然不好套了   注意!!
装好之后固定电源线,扎带伺候  热缩皮再套上
套好之后
下面把风机线接上
处理一下线头包上热缩皮,现在感觉热缩皮用处很多啊!!
焊接上的 加个瓷片电容 消消火
之后把线扎一下
至此结束了
下面看下试用效果
烙铁外皮的温度  还不低呢!~~~~
实际风口的温度  恩 太低了 !! 应该是风机电压高,风速有点大!
风机电源是手机充电器  有5V左右,给他降低一点,用了个1117.3.3v
加了1117之后的效果  好一些  烙铁散热孔包了一下
风机的速度还得控制一下,后面再搞吧!收工!!

顺便问下能不能给设个精啊

楼主:
怎么有的图片显示不出来啊

网友:
高手一个

网友A:
100块买个风枪也比这个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块买个风枪也比这个实用

这个是十分之一的价格!!

网友:
焊工可以

网友:
重在折腾啊

网友:
楼主想象力丰富,大赞,应该射精

网友:
只能说你太能折腾了

网友B:
厉害啊,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C:
请3日内联系微信帐号moz8com领取精华帖奖励,过期不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有测试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3日内联系微信帐号moz8com领取精华帖奖励,过期不候~

谢谢翔云

网友D:
把调温弄出来就更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调温弄出来就更牛逼了

我这是用手头有的材料,也可以复杂一点功能多点像你说的调稳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用手头有的材料,也可以复杂一点功能多点像你说的调稳什么的

控制风速就可以调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风速就可以调温了

是的,后面会加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风速就可以调温了

这样控制温度会不理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十分之一的价格!!

确实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六啊 厉害厉害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便宜

而且制作也不难,大部分都可以做也有这些东西材料

网友:
顶贴拿牛币顶贴拿牛币

网友:
顶贴拿牛币顶贴拿牛币顶贴拿牛币

网友:
顶贴拿牛币顶贴拿牛币顶贴拿牛币顶贴拿牛币

网友F:
看你那烙铁应该是30w 的,弄个60w的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狠厉害  回家也试试~~~~~~~~~~

网友G:
好创意,能调节温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那烙铁应该是30w 的,弄个60w的应该没问题了

烙铁6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创意,能调节温度更好。。。。。。。。。。。。。

后面会改进的

网友:
这个太好玩了!有空我也改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太好了

网友H:
万用表够高级,还能测温。烙铁空间还是小,气流热交换不完全,温度肯定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万用表够高级,还能测温。烙铁空间还是小,气流热交换不完全,温度肯定低了 ...

现在7,8十块钱的表都带测温了,至于烙铁风枪还有待改进算是在这里抛砖引玉吧!!!

网友I:
干脆用电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干脆用电吹风

电吹风可是达不到这个温度的

网友:
高手主论坛。

网友:
5年前也这么搞过,温度太低

网友J:
说实话,买一个也不贵啊,不过动手能力强,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实话,买一个也不贵啊,不过动手能力强,能折腾

其实风枪一般用不上   买来吃灰的多,这个手头有工具的可以搞来玩   价格也不高

网友K:
我也买了材料,准备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买了材料,准备做一个

买的话选12v60w电热芯 12v风扇,好配

网友K:
引用 楼主:
买的话选12v60w电热芯 12v风扇,好配

我今天做了一个,用的是60W铬铁,加370气泵(12V供电),但根本吹不下零件,无法吹化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今天做了一个,用的是60W铬铁,加370气泵(12V供电),但根本吹不下零件,无法吹化锡。

你的温度多少?
化锡温度要3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温度多少?
化锡温度要300左右

没有温度表,测不到温度

网友L:
好贴啊 必须顶一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贴啊 必须顶一下才行

谢谢顶贴

网友M:
好贴,可惜我这都是内热式的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贴,可惜我这都是内热式的烙铁~

不贵,可以买个

网友:
能 化 锡吗
  ?

楼主(2017-02-20):
引用 网友N:
呵呵,直接很负责的说,这个烙铁要功率大的才行

是的,大些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想法,做什低压的做外场用就更好了

有12v的电热芯   配12v风扇

网友(2017-03-29):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P:
好手艺,那个木纹螺丝扣,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手艺,那个木纹螺丝扣,怎么弄的

那是烙铁手柄

网友(2017-09-25):
动手能力大大的

网友(2018-04-26):
想法很不错,实用吗

网友:
这也行,太强了,耐用吗?

网友(2018-10-18):
楼主,再拍段小视频看看效果就更好啦。

网友(2019-02-01):
牛人处处有这里特别多

网友(2019-10-16):
哈哈。真能折腾。我也改了一个不太好用

网友(2022-04-14):
不错,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
不错,有空也做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