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航拍需加什么配件

楼主(2017-01-07):
f450整机想航拍需要加什么零件。也可以推荐一下配置单。谢谢大家了。

网友:
450不适合航拍~效率太差了
想拍的话也不是不行,上2d无刷云台和运动相机

网友A:
稳定性有点不够,会发现抖动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有点不够,会发现抖动比较大

什么原因

网友:
山寨精灵吧

网友:
机臂太软,有点风就抖得不行。航拍出来没法看的。

网友:
云台,相机,小玩玩要求不高可以

网友:
不上云台,直接挂大疆的wifi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

飞机电机自身的震动,还有飞行过程的抖动,传到镜头上影响还是有的

网友:
450的话直接上精灵3吧

网友:
我现在也没有云台和运动像机,但是我是用量血压的橡胶软管缠在机架上,然后用微型的行车记录仪与它固定的,效果凑合着还行,抖动明显减少了

网友:
来涨姿势了......

网友:
猛禽400比较适合航拍

网友:
自组航拍不稳定,还是买个精灵吧,相信我,自组的航拍机玩一段时间就不想玩了,因为即不能得到很稳定的画面,也没有很强的可玩性

网友:
顶顶顶,我是来帮顶的。。

网友:
sunewei到此一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