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频谱仪 程序校验问题

楼主(2017-01-07):
问题如下 求解

网友:
先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然后看一下你加载的文件是否在中文文件目录下,如果是就改成英文。或者换个版本的arduino试一下。如果这样不行。等大神来解决问题

网友:
哇塞,看都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下载那个版本比较旧换个版本试试。

这个正解

网友:
更换“arduino_IDE”版本!!!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估计是你软件版本太低

网友(2017-06-27):
我也同样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你的版本太低了

网友(2017-08-09):
我的编译通过了,但是没效果

网友(2018-01-12):
请问楼主可以发个源代码给我吗,感激不尽。

网友:
其实我不太懂,这个检测信号强度的原理,楼主能稍微给我阐述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8-07-03):
好东西,买材料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