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手5寸一体屏蘑菇天线装不上

楼主(2017-01-08):
在网上买了一个小飞手5寸一体屏,随机配件的蘑菇头天线装不上,用放大镜看了一下,发现射频接头公母头里面都是针!不知道是否有人遇到过?

网友:
果断换货,商家应该会处理的。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不应该啊

网友A:
找卖家换个内孔天线,或者再买个内孔天线,或者自己去买个SMA转换头就可以了。

内针天线以后可以用在AOMWAY的发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卖家换个内孔天线,或者再买个内孔天线,或者自己去买个SMA转换头就可以了。

内针天线以后可以用在AOMWA ...

看来确实是发错货了,谢谢您!

网友:
必须换货,别手痒自己处理,没必要

网友:
换货或者换天线

网友:
没遇到 看来你运气不错

网友:
找商家换啊,

网友:
放大镜看。。。。。

网友:
买两公的

楼主:
又配了个两头母的接头正合适

楼主:
谢谢各位,寄回嫌麻烦,商家已经给寄了一个双母接头出来了!哼哼,公公母母搞不灵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配了个两头母的接头正合适

厉害啊

网友:
买个转换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