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有刷飞控上面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7-01-08):
一大早起来飞空心杯,突然坠地冒出一股浓烟,打开一看,是中间一个元件烧了,就是方方正正上面标一个100的元件的旁边那个,已经在图上画红圈标记了。由于被烧穿了看不见上面的丝印,特请教群里的大神,这是一个什么元件?什么型号,买一个换上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个电阻

楼主:
我和旁边的对比了一下,好像是个肖特基二极管,但是不知道具体型号了啊?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吧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可能性很大

但不知道具体型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不知道具体型号啊

你看看旁边的元件电路

楼主:
下面三个排一起的就是肖特基二极管,但是烧了的这个单独在一起

我也是根据形状大小猜的

网友B:
楼主能给个图传连线图么?

网友:
看着像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给个图传连线图么?

这一个我没有连图传,只装了一个ppm的接收机

网友C:
二极管,感觉上应该是1n4007或者1n4148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一个我没有连图传,只装了一个ppm的接收机

这个机子配的摄像头和图传清晰么?我刚淘宝上拍了一套。fm800 pro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配的摄像头和图传清晰么?我刚淘宝上拍了一套。fm800 pro接受的

我没用过,不过听朋友讲170°角摄像头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感觉上应该是1n4007或者1n4148

嗯,反正烧了,都买回来焊下试试

网友D:
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情况?

飞控烧穿了一个元件,请大伙儿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反正烧了,都买回来焊下试试

我看也是,没准运气好还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也是,没准运气好还弄好了

嗯,基本上是能弄好的。

新年第一天早上就把天九的接收机给烧了,也修好了

今年真背

网友:
看教程里的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基本上是能弄好的。

新年第一天早上就把天九的接收机给烧了,也修好了

总比在天上坏了好。

网友:
直接买新的

网友(2017-02-08):
应该是BOOST升压电路的续流二极管,淘宝个S4  换上 应该就行了

网友(2017-05-21):
咋烧的呢,我的是电极接反了,烧了,位置是你的那个右下的六爪的那个,烧的电压才三伏多了,接收用五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