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螺旋桨飞机下拉角

楼主(2017-01-08):
菜鸟想自制一家KT机,但是不知道前拉型的飞机螺旋桨的下拉角大小如何确定,以及如何安装下拉角呢?

网友:
下拉角怎么定,要看你电机怎么装的。通常的做法是通过在个别电机螺丝上加垫片使电机倾斜的。至于偏斜角度,没有标准答案,2~5度范围内自由掌握,通过试飞能克服反扭就行。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9-03-18):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