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线归置归置,减轻重量

楼主(2017-01-08):
换了个fm800pro接受。原来重量750g实在是有点重吧?

网友:
确实太重了

网友:
也减不了多少重量吧

网友:
是太重了

网友:
剪线,留出余量就行

网友A:
那锡的焊点真醉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锡的焊点真醉人啊

电烙铁功率40w,尖头的。这个我可不可以找下借口啊。嘿嘿

网友:
差别不大

网友:
归置漂亮了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烙铁功率40w,尖头的。这个我可不可以找下借口啊。嘿嘿

其实锡多了也增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