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长续航

楼主(2017-01-08):
自己也玩过那么几个无人机,奈何飞行时间都比较短,然后我在想,想要长续航是不是配机的时候,大马拉小车,然后闲置的动力全部挂载电池就可以达到长续航了

楼主:
自己顶,求大神解惑

网友:
是这样 尽量减少风阻 第二 考虑电源问题 不需要冗余的过大放电倍率

网友A:
你去看看百度用了18650电池自己组装用到f450续航到了35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看百度用了18650电池自己组装用到f450续航到了35分钟以上

据说18650能量密度高,但不是说这玩意儿不太稳定的吗、

网友:
加大动力,减轻重量

网友B:
是这个道理,但是也不是动力冗余越多,电池越多越好。可以结合电机的力效数据、电池重量、机身重量和电池容量算出一个大概的最优结果的。
18650的稳定程度没问题。但是18650的放电曲线是线性的,和锂聚合物不一样。

网友:
又想快,又想续航长的话等电池革新吧。

网友:
想续航,上固定翼吧!

网友:
你说的差不多 就是大马拉小车  但是马也不能太大 一来荷包吃紧 二来大马也只能是拉大车的时候效率才最好  因为马儿要吃草  大马吃的多 小马吃的少  所以不能大马拉小车 也不能小马拉大车 这东西在于配合
电机的话 无非是效率 说白了就是省电  打个比方 同样拉力下  电流小的电机肯定续航时间长
你可以加我QQ  463089576  咱们慢慢探讨

网友:
固定翼续航比较长

网友:
直接用大电机,上22寸的浆,

网友C:
上大电机  大桨  3a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大电机  大桨  3a电池

打错了  6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18650能量密度高,但不是说这玩意儿不太稳定的吗、

19650其实很稳定 我用了飞固定翼现在没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道理,但是也不是动力冗余越多,电池越多越好。可以结合电机的力效数据、电池重量、机身重量和电池容 ...

纠正一下,18650也是锂聚合物电池,只是封装形式不一样。还有18650电池是普通锂聚合物电池,不是动力电池,放电c数只有1-2c,因此能量密度会比动力电池高一点。

网友:
这里学问可大了

网友:
你说的也不准确 大马力 轻重量 电池的放电量 巡航电流 风阻 不暴力飞 是不是感觉挺麻烦了

网友:
机架尽可能轻,电池试几个不同容量的找出适合的,虽然推重比可以算。也不准。电机和桨的配合选大力效的组合,在这个基础上尽量用高压电,内阻小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纠正一下,18650也是锂聚合物电池,只是封装形式不一样。还有18650电池是普通锂聚合物电池,不是动力电池 ...

谢谢纠正!我确实疏忽了这个问题。

网友:
轻,动力足,符合空气动力原理。

网友:
固翼技术好可以溜,多轴没有更好办法,因为电池和留空时间不成正比。除非预定地点用线转,零点的就演示过留空两小时。未来能否开发出载波能量的平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