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cc3d mini绿灯长亮蓝灯慢闪

楼主(2017-01-08):
求大神解决,cc3d mini绿灯长亮蓝灯慢闪,openpilot无法连接无法更新固件

网友:
看看固件那一页 强制刷能不能刷

网友:
重插一下试试

网友:
确认驱动正确,设备管理器里cc3d mini设备正常(没有感叹号),并且op上设备选对了。还是不行试试先给cc3d供电,待自检结束,即蓝灯从快闪变成慢闪或者常亮,再连接电脑

网友:
我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A:
重刷一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一遍看看

没法刷诶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帮忙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