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宇2D初始化不正常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7-01-08):
如题,刚入手飞宇2D云台,今天测试,通电初始化,云台立起来的时候是正常的,通电自动回归0位,拨遥控器操作按钮的时候两个轴也会转动

立式安装的时候云台正常工作

但把云台悬挂起来的时候却不正常了,初始化位置有点奇葩,而且拨遥控器操作按钮两个轴也是时而转时而不转的
问店家,店家说等云台立式安装正常后再切换模式再倒过来就正常了,于是我把云台的棕黑线(模式切换线)插到接收机9通道按他说的做了,可还是不行。
有朋友知道怎么解决吗?真心求教了,另外附上飞宇2D的说明书

网友:
没用过这个云台

网友:
你看看恢复初始设置一下

网友:
2d云台没模式切换这个功能

网友:
楼主没有认真看说明书  那个模式切换是针对3轴云台的  2轴云台没有用   你说悬挂起来的时候不正常  你是用手直接拿着云台的?  如果是这样 可能会导致云台自检不通过  还是固定好再试试吧

网友:
云台通电自稳后再连RS输出,如果通电都自稳不了,调节云台电机输出和PID,一切好了再连控,通道设置给旋钮,调整角度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是相机安装的问题,立式安装和挂式安装时相机的安装角是不同的,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是相机安装的问题,立式安装和挂式安装时相机的安装角是不同的,已经解决了。 ...

这个450你主要什么配置,挂云台多大电池拉的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