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7S怎么用遥控器控制拍照?

楼主(2017-01-08):
飞萤7S刚入手,该怎么用遥控器控制它拍照呢?就是飞机挂着相机在天上,拨一下遥控器开关就会拍一张照那样的。是要用相机连接飞控还是接收机呢?我的遥控器是天地飞9,飞控是杂牌的。如果能的话,需要买什么样的线呢?

网友A:
鹰眼7s不支持遥控拍照

网友A:
推荐你用6s 性价比高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眼7s不支持遥控拍照

不会吧。。。。店家怎么不告诉我。。。。

网友:
谁家的都没有这个功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用6s 性价比高

6s支持遥控器拍照吗

网友:
有控制器才行

网友:
同问,如果想控制拍照,需要些什么?

网友B:
我是用一个舵机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店家怎么不告诉我。。。。

不信我说的 他那就问店主吧  .  我跟你没利害关系 没必要和你说假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6s支持遥控器拍照吗

支持

网友C:
有教程用舵机改的  可以参考

网友D:
有专用的拍照线的

网友E:
鹰眼有单独的模块卖,买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用6s 性价比高

6S和狗3尺寸一样的吗?

网友:
7S用的是什么主芯片+感光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教程用舵机改的  可以参考

能麻烦发一下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一个舵机控制的

能具体说说怎么改的吗,要哪些材料和工具,最好有配图,多谢多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用的拍照线的

确定能用在7s上吗?问店主说只能用在6s上,7s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鹰眼有单独的模块卖,买一个就行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m2.1.0.0&id=527315175967
是这个吗,问店主说只能用在6s上,请问你也用7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能用在7s上吗?问店主说只能用在6s上,7s不能用。。。。。

那还得确认一下喽

网友:
楼上有正解。

网友:
6S 支持遥控拍照录像,7S不支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一个舵机控制的

你好,你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是怎么控制的?

摄像头固定一个舵机上面,再整体固定在另一个舵机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是怎么控制的?

拍照是在按键边上粘一个舵机,舵壁就可以点到按键拍照

网友(2017-03-03):
为啥子不改装一下喽。。改装一下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