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四轴pcb底板自带插头的双电源供电疑问

楼主(2017-01-08):
请模友看图,谢谢。由于在上班图画的不工整请见谅。

网友:
为什么要双电源供电 ? 你说的双电源供电是指两块电池吗 ?

网友:
一、不会烧,bec没有输出,电流计分输入端和输出端,按照图的连接方式,4是电流传感器输出端,连上分电板没有任何效果。如果需要电流计当做ubec用,需要输入端连上分电板,apm显示电压为2连接的电池电压,电流为电流传感器工作电流
二、可以

楼主:
是双电池供电,有两个不同插头的电池,容量和C数一样,想并联使用,不用并联线了,利用底板上的插头。
感谢4楼yachxc的回答,我将按照图片连接方法接线。

网友:
画的可以,

网友:
双电并联干嘛

网友:
为何要两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