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糕433

楼主(2017-01-08):
jr xg14遥控器,如何接切糕433,直接接线,那种

网友:
请huakairen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

网友:
问店家啊

网友:
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按说明书操作就行

网友A:
问问题都没有问到点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题都没有问到点子上。

要接线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接线图

猜不出来想要干什么

网友(2017-08-22):
找店家问.新人不要买二手.一般不提供技术服务、】

网友:
另外加供电咯,遥控要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