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7-01-08):
前右1号电机。油门过70%就停了不转了。为什么。是哪里的问题吗。
电机。朗宇2212 980kv
电调。好盈天行者30A
飞控。apm2.8
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看样子像缺相了,检查一下是不是上螺丝把电机里面的漆包线顶破了

网友:
转了发热,一相短路

网友:
重新校准每个电机试一下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换了电机就好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控?我以前用自己做的萝丽控,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的是油门到85%之后出现一个电机停转,后来入了天八,就没问题了,你要是有别的遥控可以换下试试

网友:
拆下来单独试一下呢?

网友:
应该是掉相吧 不然就是电调问题

网友A:
没有校准油门行程,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可能是电机,电调,接收机里面任意一个或两个坏了,通过更换配件排除故障,望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校准油门行程,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可能是电机,电调,接收机里面任意一个或两个坏了,通过更换配件排除 ...

现在1号电机好了。又4号这样了。4号路换了电机和电调好了。又2号电机这样了。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