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输出直流点滤波

楼主(2017-01-08):
最近使用ubec输出5v电源给pix供电,发现对飞控有影响,要怎么给输出的5v电源做滤波呀

网友:
线性稳压的UBEC模块试试……

网友:
从UBEC输出端加磁环,线在磁环上绕二三圈,网上有卖的,从旧电器上拆也行,干扰还大的话就换电源吧

网友:
稳压对飞控工作好一些

网友:
一般用瓷片电容滤波

网友:
RC滤波、LC滤波等。

网友A:
高频滤波电容加一些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滤波电容加一些行吧

要怎么选择滤波电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怎么选择滤波电容呢

这个我也不太懂 我看别人在电调和飞控之间加的是尼康的220系列的电容 是贴片电容 高频低阻的 在淘宝上我搜到过 也有那种各种型号的电容包很便宜的 你可以试着装上试试

网友:
办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懂 我看别人在电调和飞控之间加的是尼康的220系列的电容 是贴片电容 高频低阻的 在淘宝上我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