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3飞控配AR6210DSMX卫星接收机!!!

楼主(2017-01-09):
想请教大家一个关于F3飞控配DSMX接收机的问题!
遥控器用的是D7e刷G大固件,能正常与DSMX对频,但是在F3设置里始终解不了锁,油门设置为最小1100  中间为1500  最大为1800-1900,实际遥控器最低1165,最大1840,遥控器上怎么设置范围都在1165-1850之间!!!不能满足解锁条件!!!4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设置方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R6210 DSMX卫星机无失控保护功能,关控后,通道也随知关闭了!!!

网友A:
看下把遥控器舵量设置在1000-2000,实在不行就cli命令行设置set min_check=XX,XX要比你最小油门值稍高一点

网友B:
是你的遥控器的毛病吧

网友:
没用过你这种控

楼主:
遥控器从G大固件刷到M大的固件都试过,最小舵量都在1100以上!用华科尔的协议配R701 pwm接收机最小可以调到1050-1900,通正常解锁!接收机体积太大了就是放不下 才换DSMX接收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遥控器的毛病吧

感觉就是DSMX接收问题

网友:
遥控器偏移和最大值调整即可达到想要的范围值

网友:
我也是用的D7E,我把行程调节里的舵量调到了110就解决了

网友C:
最小油门要在1109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油门要在1109一下。

搞不定了!没办法 最后设置了AUX通道开关解锁了

网友:
D7e刷G大固件,没用过这个控。。。
但是,应该有“舵量设置”功能吧。

地平线原厂控,
连接F3飞控之前,第一件要做的事:
把油门、副翼、升降、俯仰四个通道的“舵量设置”的上下限都提高到125%

楼主:
有空再试试

网友:
好嘛,都用上卫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把遥控器舵量设置在1000-2000,实在不行就cli命令行设置set min_check=XX,XX要比你最小油门值稍高一点 ...

正解=.=我用的是D10的控,刷了三方固件,一开始也无法解锁,于是命令行里手动把最小参数调小了,一切正常=.=

网友:
记得泡泡老师在一个视频课程里说过,打杆解锁一定要把相应的通道最小值调到1100以下,比如1090,似乎和什么接收机没关系!

网友(2017-05-19):
。。。66666

路过留言 入门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