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电调

楼主(2017-01-09):
好盈铂金30安电调可以用在固定翼上吗?性能怎么样?

网友A:
我现在就在用 玩滑翔机 感觉很好

网友:
只要电压电流支持,都可以用

网友:
固定翼只要你不是太贵的飞机 随便要个质量可以的电调就行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没问题,只要你的动力要求长时间不超过20A,短时间别超过35A,外加做好散热就可以,所谓做好散热就是别把电调放在很小的空间内。

网友:
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在用 玩滑翔机 感觉很好

不带BEC你怎么给接收器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带BEC你怎么给接收器供电?

我用了一个20a的带bec电调并联在电池上 办法总是有的 你去弄一个外置bec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一个20a的带bec电调并联在电池上 办法总是有的 你去弄一个外置bec都可以

2450KV的电机可以用铂金30A的电调不?会不会发热厉害烧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2450KV的电机可以用铂金30A的电调不?会不会发热厉害烧掉?

铂金电调是我用过最好的电调 以前飞行器掉水里我烧了两个 还有两个可以用 缺点就是响应速度慢 当然刷了bl固件就响应速度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