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做的四轴怎么感觉自稳模式油门很难控制啊

楼主(2017-01-09):
APM2.8做的四轴怎么感觉自稳模式油门很难控制啊,真的很难怎么回事啊这是,技术不好还是APM的事,以前飞其他的飞控都很好。

网友:
我的也是   技术问题

网友:
飞   留待模式吧

网友A:
自稳  油门   一直要修正

网友A:
是不是感觉   拉升   飞的太高  降油   直接   落地

网友:
用大疆吧,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感觉   拉升   飞的太高  降油   直接   落地

对啊,动了一点油门

楼主:
准备入手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  油门   一直要修正

很难修正啊,感觉太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动了一点油门

教你   自稳起飞   然后  切定点  或者定高   在或者   用留待模式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   自稳起飞   然后  切定点  或者定高   在或者   用留待模式飞

但我就是想用自稳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就是想用自稳飞啊

那你慢慢练

网友:
你用别的飞控不这样 说明你没用过自稳模式 多加练习吧

网友B:
APM pix自稳模式相比大疆这类成品机确实难控制,APM的自稳悬停全靠手动油门控制,对油门控制精度要求高些,没有熟练运用掌握确实新手会感到难以控制,这需要大量的练习油门手感。大疆的姿态模式有气压计参与同时遥控油门回中,油门只是控制升降速率,高度由气压计控制,就是相当于APM的定高模式。

网友:
慢慢练会有提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M pix自稳模式相比大疆这类成品机确实难控制,APM的自稳悬停全靠手动油门控制,对油门控制精度要求高些, ...

学习了,虽然我不是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