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有能力保证模型水平吗

楼主(2017-01-09):
500型,变距四轴,PIX飞控。在物理校准时不能保证四个旋翼绝对一致,飞行时就会出现飞机不能平稳飞行或出现旋转。请问;飞控是否有能力自动调整使四个旋翼保持一致;如果不能怎么办

网友A:
在你安装正确的调试正确的情况下是可以正常保持水平的    但是你要确保你的飞控安装面和桨平面水平
自旋的原因多半的是桨扭力没办法正常抵消 看看是不是装错了桨吧

网友B:
配件没问题,配置没问题,就可以!

网友:
pix没有固件说支持变距多旋翼吧

网友:
这个能力肯定是有的  即使变距行程不一样 飞控也会保持飞机稳定的  当然这个建立在变距行程本身可以保证飞行器稳定的情况下

网友:
解锁时不松,十五秒后进入自动水平校正,自稳飞行25秒,PIX灯闪,落地,这样调就是飞行时机架水平,至于旋转,调速PID的I值,或是自动调整PID,还是自旋,检查你控的输出,调整死区

网友:
调好就行

网友:
当然可以,这是基本功能

网友C:
因为他的手动微调单位太大,单靠自稳是几乎不可能定点的。要么GPS,要么光流。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的意思是:我用人工校准四个旋翼的螺距,但不可能把四个螺距调得绝对一致,所以飞机就会旋转或不能平稳飞行,水平微调感觉也不能使飞机平稳。PIX飞控能否弥补人工校不准螺距的缺陷?在人工不能绝对校准螺距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能使飞机平稳飞行?求各位给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他的手动微调单位太大,单靠自稳是几乎不可能定点的。要么GPS,要么光流。

谢谢。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平稳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安装正确的调试正确的情况下是可以正常保持水平的    但是你要确保你的飞控安装面和桨平面水平
自旋的 ...

飞控安装面和桨平面是水平的,安装也是正确的,只是我的旋翼螺距是人工校准的,根本不可能把四个旋翼的螺距调得绝对一致,所以寄希望于飞控,但我怎么都调不好,所以怀疑飞控是否有这个能力,还是飞控一定是在旋翼螺距绝对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件没问题,配置没问题,就可以!

配件没问题,配置没问题。只是四个旋翼的螺距我不能校准得完全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安装面和桨平面是水平的,安装也是正确的,只是我的旋翼螺距是人工校准的,根本不可能把四个旋翼的螺 ...

看来答案你已经知道啦 因为没有绝对的水平 没有绝对精确到pid 没有绝对得桨平面  没有绝对四轴对等得地效 小漂得话校准加速度计不行就用遥控器微调吧 哈哈哈

网友:
无法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件没问题,配置没问题。只是四个旋翼的螺距我不能校准得完全一致。

看来你是不了解螺距,相同型号的桨的螺距同相同的,比如9045桨螺距是4.5英寸!不用调的!

网友:
电机不完全水平飞控也可以应付过来,只是不平的电机对角(两个)会发热稍微多一点,原因是反扭力需要大一些才可以保证飞机不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不了解螺距,相同型号的桨的螺距同相同的,比如9045桨螺距是4.5英寸!不用调的!

是变距。螺距是可变的。就象直升机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不了解螺距,相同型号的桨的螺距同相同的,比如9045桨螺距是4.5英寸!不用调的!

是变距,螺距是可变的。

楼主:
飞控的控制能力一定是在物理校准基本一致的前提下。之前主要是靠肉眼观察四个螺距是否一致,所以难度较大,不过又很用心地调整了一下,问题解决了,昨天试飞效果还行。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变距,螺距是可变的。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你玩的好高级,变距是如何实现的?用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你玩的好高级,变距是如何实现的?用舵机?

是的,用舵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他的手动微调单位太大,单靠自稳是几乎不可能定点的。要么GPS,要么光流。

手动微调单位可以在遥控的步阶量里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用舵机。谢谢

四个桨用四个舵机单独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桨用四个舵机单独控制吗?

是的,用四个舵机分别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