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异常请各位帮忙

楼主(2017-01-09):
在网上新买的垃圾遥控器乐迪T8FB,首次通电发出“滴滴滴滴.....”的连续声!求各位帮忙,是遥控器有问题吗?

网友A:
摇杆和按钮没有归位,话说楼主为什么买这个垃圾遥控器咧,不行50到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和按钮没有归位,话说楼主为什么买这个垃圾遥控器咧,不行50到付

不好意思,纯菜鸟。是穿越机套件里配的!
“摇杆和按钮没有归位”是什么意思?希望您不要笑话,真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纯菜鸟。是穿越机套件里配的!
“摇杆和按钮没有归位”是什么意思?希望您不要笑话,真不懂! ...

兄弟客气了,油门最低 所有二段 三段开关全部拨到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客气了,油门最低 所有二段 三段开关全部拨到最上

照您说的做了,还是不行!这是初次通电,没有对频,电池用的是4节5号电池。

网友:
确实便宜货 不好

网友:
不带显示屏的遥控报警声都特别多 一般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
打电话问客服我的就是

网友B:
把最低报警11.1v改成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最低报警11.1v改成4V

先谢谢您!我试试!

网友:
兄弟没电了吧

网友C:
先别轻易下垃圾这个定义,仔细看看说明,摸索一下,新的应该没问题,电压报警时候多

网友:
控的摇杆没归位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别轻易下垃圾这个定义,仔细看看说明,摸索一下,新的应该没问题,电压报警时候多

您说的对,是电压报警,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最低报警11.1v改成4V

谢谢您的指导,我将电压设为5v,报警消失。再次感谢!

网友:
这个没用过,顶个!

网友:
电压报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我将电压设为5v,报警消失。再次感谢!

我正在测试T8FB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您!我试试!

这控手感还不错

楼主:
那我是找对人了,今后有什么问题难免还要请教!
昨天刚刚试了一下,感觉摇杆通道的信号不稳定,在CF上看那几根色条不动杆就是飘来飘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是找对人了,今后有什么问题难免还要请教!
昨天刚刚试了一下,感觉摇杆通道的信号不稳定,在CF上看 ...

在BF上看还可以啊,你用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BF上看还可以啊,你用什么模式

我昨天把鸡鸡和遥控器同时插在电脑上,主要是想调中点和拨杆的方向(之前有一个通道的拨杆方向是反的),可以看到1500中点总是不停的在1490几到2010几中间跳来跳去,而且每次打杆回中的中点值都不一样。不管它了,差不多就行了!
现在我主要的问题是,飞机一离地就向右偏,弄得我根本不敢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