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STC15W408AS,不用电阻分压,用啥办法直接测量到工作电压?

楼主(2017-01-09):
我看了课堂,基本都是串两个电阻测量电压,三代是串20K +10K,

有没有办法通过ADC测量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呢?不用电阻分压。代码如何实现?

网友:
ADC直接测量的话测量电压不能超过ADC的最大值(一般是5V)  否则会烧  所以要测量更高的电压  只能用电阻分压

网友A:
测量一个电压基准,比如2.5V稳压管,然后反推算单片机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个电压基准,比如2.5V稳压管,然后反推算单片机工作电压

学习了

网友:
其实跟分压电阻没太大关系。
工作电压测量原理:
1、输入一组标准电压。比如单片机是标准5V输入。
2、测量端的电压是小于5V,如果大于标准电压就要用电阻分压。比如10K+10K,测量电压就是1/2实际电压,10+20K就是1/3电压(或者2/3)。
3、运用P1脚进行ADC转换一个分数,这个分数是0-255之间,理论值应该是:测量电压/标准电压*255。
4、分值转换成测量电压值:这个分数标准电压是255分,看测量电压分数是多少,算出测量处的电压,然后再根据分压电阻的分压放大相应倍数。
*:比如标准电压是3.3V,10+10K分压。测量得分是204分,计算过程是 204/255*3.3*2=5.28V。

但是单片的输入电压一般是用降压芯片降压:也就是实际电池电压高于标准电压,所以要分压电阻,否则得分永远是255,而且容易损坏单片机(降压芯片便宜,体积小)。如果你是升压则可以直接测量电池电压(不用分压电阻,但升压一般是模块或者自己搭电路,,体积大,贵)。

网友:
不用分压测量,不太好实现。

楼主:
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分压电阻用来测量电压了,就会有一个损耗,应该是发热损耗,对于电池供电来说,很大了

如何实现又能量电压,又不耗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分压电阻用来测量电压了,就会有一个损耗,应该是发热损耗,对于电池供电来说,很大了

可以加个MOS管,测量时打开分压电阻,测量后关闭,节省电量

网友:
看看原理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