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才买的osd 连接apm2.8 显示无数据 怎么回事?

楼主(2017-01-10):
1、apm2.8 刷了固件3.1.5和3.2.1 2、焊上了背面的连接
2、osd板子 灯正常
3、点了无数次 启用遥测
4、连线 试了无数次 用了i2c和数传接口
5、图传视频加载正常
osd还是显示 无数据(重新链接会显示1秒数据,但全部都是0)
请问是apm不能传出来数据,还是osd不能接收数据??(连接OSD_Config 显示bootloader丢失,这个应该不会影响数据显示,只是不能修改界面)

才买的osd  连接apm2.8  显示无数据 怎么回事? 图传,固件,APM,bootloader,apm飞控带osd吗 作者:qq5731587 8086     才买的osd  连接apm2.8  显示无数据 怎么回事? 图传,固件,APM,bootloader,apm飞控带osd吗 作者:qq5731587 8959     才买的osd  连接apm2.8  显示无数据 怎么回事? 图传,固件,APM,bootloader,apm飞控带osd吗 作者:qq5731587 7989     才买的osd  连接apm2.8  显示无数据 怎么回事? 图传,固件,APM,bootloader,apm飞控带osd吗 作者:qq5731587 5006     才买的osd  连接apm2.8  显示无数据 怎么回事? 图传,固件,APM,bootloader,apm飞控带osd吗 作者:qq5731587 85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 能不能 说说 怎么 修改啊?谢谢

我用的是pix,当时也没有数据,改了一下地面站里面的参数就好了,你去找个卖家问问apm的怎么改

网友A:
你去查,在参数树里面好像得改个数据

网友(2018-05-09):
我也是这个问题  目前还没解决

楼主(2017-01-13):
引用 网友B:
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2课,连不上电脑的处理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6173-1-1.html
( ...

谢谢 泡泡 老师 教程!!!已经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pix里怎么设置(修改)参数?

我也忘了,当时是找淘宝的卖家要的一个图片,然后改的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pix,当时也没有数据,改了一下地面站里面的参数就好了,你去找个卖家问问apm的怎么改

请问,在pix里怎么设置(修改)参数?

网友:
我的是F3这样子

网友:
楼主遇到瓶颈了。。。

网友D:
电压,注意电压,换个供电试一下,比如说用手机usb插头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注意电压,换个供电试一下,比如说用手机usb插头供电

电压 我都 换了几种  用ubec 电调  电流计   都是一样!!!

电压在5.1v左右

那个帮忙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在参数树里面好像得改个数据

老大 能不能 说说 怎么 修改啊?谢谢

网友:
TX RX 现有没有接反?

网友E:
如果你使用了数传,那么osd的tx接apm的tx,地线接地线

网友:
rx.tx有没接反呢?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使用了数传,那么osd的tx接apm的tx,地线接地线

大哥 提醒了我    我虽然 没有数传  但是 用了 数传的接口以后 又接了i2c的 接口

但是 接口 换了  估计 线有 松动了   重新 检查了 接口  没有检查线,,所有大意了。

谢谢大家,,!!!

楼主:
问问  泡泡老师的 用 isp刷 osd 的 bootloader    10针的 怎么 变成 6针??接口 怎么定义???

网友:
bootloader都没了,程序肯定运行不起来了,重新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pix,当时也没有数据,改了一下地面站里面的参数就好了,你去找个卖家问问apm的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连市金州区

哈哈,你也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问  泡泡老师的 用 isp刷 osd 的 bootloader    10针的 怎么 变成 6针??接口 怎么定义???  ...

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2课,连不上电脑的处理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6173-1-1.html

网友(2022-06-26):
说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