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推荐一款好的滤波器

楼主(2017-01-10):
2.4g遥控增程用哪款滤波器最好?现在市面上好多滤波器根本不合格。

网友:
最好自己设计,又便宜好用。

网友:
一般用两级LC滤波器都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网友:
找个磁环,把正极在上面绕几圈,再並一个电容就已经很好了

网友:
433增程吗?

网友:
关键是要看需要滤的是什么干扰信号

网友:
2.4g的增程滤波已经解决了, 买普通的lc滤波器滤波量不够的
我是特意设计的滤波和增程天线合一,同时解决干扰和增加距离。 实际测试用5w的功放加上滤波天线,5.8g的图传用枫叶小平板,图像的干扰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2017-02-28):
人才啊,利害,手工一流

网友:
滤波器是干嘛用的?!

楼主:
通过2.4g的信号,滤掉其他频率的干扰信号,同时再加上放大器已增加距离。各位推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