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问题!

楼主(2017-01-10):
换了个f3的飞控,用电脑调好后,准备试下油门锁反应,结果油门锁没反应,电机不转,futabat14的控,请问什么问题啊!换了朋友的控,用他的模没问题,换回来还是不行!是遥控器那里没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1227642065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 ...

你都没说

网友:
在cf的接收选项查看油门最低位是否在1000左右,方向最大是不是2000左右,差太大无法解锁

网友:
油门输出低位高于1100,无法解锁

网友:
现在入魔的不知道乱问 问题还说不到点子上去 自己先补一下脑多多看教程装机之类的帖子。这样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