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FPV知识_视频眼镜+摄像头+图传之DIY篇

楼主(2017-01-10):
什么是FPV?

FPV是英文First Person View的缩写,即“第一人称主视角”,它是一种基于遥控航空模型或者车辆模型上加装无线摄像头回传设备,在地面看屏幕操控模型的新玩法。

本次的主题,是给大家分享视频眼镜+摄像头+图传之DIY。虽然转载了一篇“Teli1013”的帖子,用RC车作为案例,但是里面的知识同样适用于穿越机FPV(当然穿越机采用的摄像头是更为轻便的CCD,文章里面提到的小蚁运动相机,更多用来完成高清DVR的视频拍摄)

FPV在本文中的应用:把小蚁运动相机装在遥控车上,再把小蚁的实时图像通过5.8G无线图传发射到具有32通道无线接收的视频眼镜上,前端小蚁拍到的也即是我眼前看到的。简单的说,就好像自己坐在遥控车上驾驶一样!

主角登场:SKYZONE FPV GOGGLE
SKYZONE,这个品牌对于国内模友来说应该并不陌生。GOGGLE就是视频眼镜的意思啦,也就是用头戴式视频眼镜代替传统的雪花屏监视器,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监控遥控模型的运动。

包装

公司最初都是帮国外一些模型公司OEM产品,一直到现在包装说明全也都是E文的。

打开纸盒还有一个便携收纳袋,眼镜就在里面。

包装包含:眼镜,连接各种遥控器的控制线(像FUTABA之类的遥控器,还可以通过遥控器给眼镜供电),电源线(支持7-28V电源输入),AV OUT线,5.8G天线两条。

SKYZONE FPV 头部跟踪视频眼镜,采用高清晰显示模组(854*480),内置头部跟踪陀螺电路,支持futaba遥控器头部跟踪功能.5.8G 32频点 全频接收机,双硬件接收,双接收天线.

内置前视摄像头,可不摘眼镜的情况下,看到前方图像,这个设计比较赞,在玩模型需要走路或移动位置的时候,只要按下镜头切换键就可以很方便的把画面切换到眼前的图像,不用摘下眼镜。

小蚁就是发射,眼镜就是接收。后面会详细介绍图传发射小蚁专用接口的制作!

楼主:
送上一张BanniUK的照片,大家共勉:)

楼主:
有很多新手玩家,在面对视频眼镜VS监视屏幕,不知选哪一个?除了价格之外,屏幕适合新手用来练习最初的脱离肉眼、过度到FPV飞行阶段;等FPV熟练之后,就可以升级到视频眼镜了(钱也存够了)

楼主:
总结

总的来说,这款FPV眼镜给我的感觉还是不错,带给了我刺激的酷玩感受,但由于是用在模型车上没有专用的防震云台,高速时画面抖动厉害,时间久了会有少许不适。如果是用在无人机航拍上,那感觉一定是爽歪歪!
(已经实现。。。穿越机FPV!!!)

眼镜中的视频效果在这里无法呈现给大家,剪了几个车顶上相机录的视频给大家看看(视频后半段剪了一个真实短卡拉灰SHOW,真的很酷,这也是我为什么玩734的原因,真的是非常稀饭的一部车!!)

楼主:
摄像头+图传与载机(RC车或者穿越机)之间的安装DIY

由于没有专用的模型车用云台,只能直接在车壳上打孔,用支架螺丝将小蚁固定在车顶上了,这样的缺点是不防抖,后面的视频大家可以看到。

简单的介绍下我的车车吧

环奇734,有人叫它“小山鼠”,属1:16的短卡车。相对于大脚,攀爬来说,我更喜欢短卡。为什么选择玩734,嗯 ,嗯 。。。那是因为口袋里没有钱。有钱我肯定上“死老鼠”,8SC。。。。。好吧,734,甚至算不上入门级RC,或者叫它玩具级RC,但它经济,耐操,对我来说,也有很大的乐趣!

新车下地就各种DIY,灯光,散热。。。。。。前大灯拆了两个3W的强光手电灯头,亮度,可以称得上是氙气大灯鸟。
为了不占用动力电池,DIY了一个两节的18650电池盒装在后防撞杠上,同时可以给全车灯光,散热风扇,图传发射供电!

下面上几张车的照片:

楼主:
功能介绍

眼镜的左上方有三个按键,分别是:音量加减键(图传是可以传视频和音频的,通过连接耳机就可以听到前端的实时声音),下面的camera键就是前置摄像头和模型上的镜头切换键。

右上方,BAND:频段选择(共4个频段),CH: 频道选择键(每个频段有8个频道,所以一起有32个频道)。TRACK:头部跟踪键(镜头回中键)。头部运动跟踪文字描述可能大家很难理解,发个小视频大家看下:

眼镜正中央的按键是调节内置屏幕色彩明暗和对比度的。

右下方:TRACK OUT,就是通过专用线连接遥控器供电及控制的接口。侧边是一个电源输入口(支持7-28V,也可以很方便的用航模2S-6S 的锂电供电)

左下方,AV OUT: 音视频输出口,通过专用的AV线可以把画面输出到各种监视器。AV IN:当然也可以把视频信号输入到眼镜,例如,把小米盒子的AV OUT连接到眼镜的AV IN,这样我们就可以躺在床上看电影了。EAR OUT:耳机输出口。

下面中间两个滑块的键是调节两个视窗间距的,类似望远镜上面的调节功能。

好吧,上面的眼镜就是FPV系统中的接收部分,那下面开始介绍发射部分:小蚁运动相机+无线图传发射器。

楼主:
摄像头+图传DIY改装

目前手上这个是5.8G 300mW的发射模块,标配的接口是GOPRO MINI USB口,小蚁的视频输出是通过背面的MICRO USB接口的,所以这里我们要把接头换成MICRO USB 接口。很简单,小蚁的视频输出信号接在MICRO USB的空端第4脚和第5脚地端就行了。

剪掉热缩管,把线从MINI USB上焊下来。

换成MICRO USB口。

再套上绝缘管子。

怎么样,简单吧。接下来上电测试下。

这里有个小插曲,开始没有把小蚁相机里的AV输出打开,上电后接收端老没图像,以为是接口线没接对,还是发射和接收的频点没对上,来回折腾了半个钟。所以这里提醒下,要做图传,一定要先把小蚁的AV输出打开。

5.8G显示器端成功抄收小蚁端的实时视频!嘎嘎~
马上试下与眼镜的连接情况吧:

眼镜也是成功抄收!只能用手机对着眼镜视窗拍两张了。

发射和接收都搞定了,接下来是模型车上场了

网友(2017-03-19):
装车上不安逸!抖得要死,而且视野很差
还有这眼镜设计有问题,我也是这种眼镜,坏了两次了,都是电源问题,电源用的电容耐压小了,很容易击穿导致主电源芯片MP2482损坏
我买了一打MP2482放那里,准备坏了就换,经常通电就能听到里面“呲呲呲”的声音,就像导火索的声音,提心吊胆的

网友(2017-01-10):
很赞,看得我都想买买买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这个车可以换天9控吗?直接换接收机行不?

网友:
楼主这个车能直接换天9接收机吗?

网友:
一年前就这么玩了 挺有意思的

网友:
环奇734  我也有这款车

网友:
我也玩过~ 加上头追更好玩了~youtube有好多这样的视频

网友:
楼主在梅林一村水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这个车可以换天9控吗?直接换接收机行不?

天地飞的控OK,PWM接收机三通道以上。但是玩车最好枪控,手感更爽:)

网友B:
5.8的频率穿透了有那么强吗啊?

网友:
楼主可以做个驾驶舱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的频率穿透了有那么强吗啊?

5.8G图传发射 距离自然比不上切糕1.2G等等,不过RC车本来就跑不了多远,百把米,玩的是灵活:)另外,地面的信号传输障碍物太多,比穿越机的空中传输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路过帮顶

感谢帮顶!驾驶舱,还不如整个DIY简易云台,因为RC车上FPV实在,太抖、太头晕了。。。

网友:
土豪的配置

网友:
发两张图还发不上来

网友:
不错  这个眼睛没有HDMI接口 属于早期版本 刚发布就下市了 后来出了02s V+这个版本替代的

网友:
大家来此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在此流连忘返的原因
却是难舍这一份淡淡的,轻松的朋友之谊。

网友:
眼睛是必须要买的,,,